MSP430汇编

楼主:
首次发帖,想问一下在IAR5.3下写MSP430汇编的问题。我用的板子是MSP430F149,这个比较常用,网上代码也很多,有很多汇编的代码都是在较老的IAR版本下的,但是在IAR5.3上编译时一直报错,
“Error[e16]: Segment RESET (size: 0x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RESET=FFFE-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none-"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1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上搜过解决方法,都是早期的IAR上修改设置的办法,但在IAR5.3上不知道要怎么简单的改一下,既可以还是用较新的IAR编译器,又不用大改代码。

网友:
刚在General Option-》Target页,把“Position-independent code”去了,换成了"Execlude RESET vector"就可以编译通过和软仿了,不过每次都要出个不能设置断点到main的警告提示,当然代码中是没有main的。另外,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