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换llaunchpad端口输入是高还是低?

楼主:
if(P1IN & BIT4==1)
            {
              P1OUT|=BIT0;
              P1OUT|=~BIT6;
            }
            else
              {
             P1OUT|=~BIT0;
              P1OUT|=BIT6;

}
P1IN & BIT4这样判断对吗?

网友:
可以的。先设置P1DIR=~BIT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啊。那个P1REN这个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PxREN     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
                (0:禁止  1:使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P口端口寄存器:
   1、PxDIR   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
            (0:输入模式    1:输出模式)
   2、PxIN    输入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其写入,只能通过读取该寄存器的内容知道I/O口的输入信号。
   3、PxOUT   输出寄存器
          寄存器内的内容不会受引脚方向改变的影响。
   4、PxIFG    中断标志寄存器
            (0:没有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
            该寄存器有8个标志位,对应相应的引脚是否有待处理的中断请求;
            这8个中断标志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中断标志不会自动复位,必须软件复位;
            外部中断事件的时间必须>=1.5倍的MCLK的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
   5、PxIES   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
           (0:上升沿中断       1:下降沿中断)
   6、PxSEL   功能选择寄存器
           (0:选择引脚为I/O端口   1: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
   7、PxREN     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
           (0:禁止  1:使能)

网友:
先要设置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