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PIC18F2580不断自动复位,求高手解释

楼主(2012-12-10):
PIC18F2580不断自动复位,求高手解释
用PIC18F2580,硬件和之前一样,程序也和以前一样,之前用的都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重新焊了个板子,出大问题了,程序烧进去后就自动的不断的复位,再复位。。。。 为什么呢???
PIC

网友A:
我觉得复位电路那块出问题的概率大,再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2013-01-27):
我认为:
1.程序的Watchdog 的时间是否无意改动了?
2.硬件复位的问题。有无外置Watchdog电路?(高可靠电路一般都要加这种电路。)

网友C(2013-04-24):
查下复位原因再继续查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