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HDL 地址差的太远,RAM反应不过来

楼主:
二分图最短路径算法,需要不断的对2个矩阵几何乘,几何加,然后把结果写入新的矩阵。9个节点需要重复5次,涉及7个矩阵。

再读取完2个矩阵后需要读取另外2个的时候,FSM已经输入了新地址,但RAM 先是输出一串红UUUUUUU,之后才是正确的数据,这样以来时序全乱了。

我分析是地址空间距离太远的结果,但并不确定。

请问这是地址的问题吗?除了改地址,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每次运算都需要一个编号,当从0开始编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从1开始编就一切正常。

有高人可以解释吗?

网友:
估计与你应用相关

网友:
RAMB4_S8
port (DI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EN     : in STD_ULOGIC;
      WE     : in STD_ULOGIC;
      RST    : in STD_ULOGIC;
      CLK    : in STD_ULOGIC;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 (8 downto 0);
      DO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RAM 就是 一个100% 从设备,

指定数据,地址,写使能,数据就写进去

指定地址,读使能(这个不一定需要,但是自己什么时候需要数据要自己控制好)
如果RAM出读数据延时是一个钟,就把读使能延时1个钟,得到的就是 读数据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