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移植

楼主:
本人正在学习UCOS II下的LM3S6911程序移植,哪位大虾能提供LM3S6911的UCOS的移植说明,谢谢!

网友:
LM3S  你看看 官网有没有  不过貌似 TI  是不是不搞LM3S了啊  楼主 要小心了

网友:
TI都不玩LM3S,你还敢玩?

网友:
我找代理

代理商没有说不玩了啊,只是说订货周期迟一点!我不怕,先玩转一种,不行就改嘛,反正是移植费脑筋点!主要是要学会!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下:os_cpu_a.asm  文件中,定义了 thumb 这一项,这一项是不是指定下面用thumb指令啊?如果用这个指令,是不是也代表兼容thumb2呢?我用的是Keil 4  ARM 编译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