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塞尔低通滤波器怎么计算参数,求详细解答

楼主:
我现在做心电图的模拟电路,需要做一个高阶的贝塞尔低通滤波器,求图,求参数计算表达式。

网友:
我可以提供代码给你,参考如下:

请参考一下:
函数besself用于设计贝塞尔模拟滤波器,该函数不适于数字滤波器设计。函数调用格式为
   [b,a]=besself(n,wn)      [b,a]=besself(n,wn,'ftype')    [z,p,k]=besself(.....)    [A,B,C,D]=besself(...)
其中,n为滤波器除数,wn为滤波器截止频率(-3dB)
函数impinvar是基于脉冲不变法实现模拟滤波器至数字滤波器的变换,调用格式为
   [bz,ba]=impinvar(b,a,Fs)
     [bz,ba]=impinvar(b,a)
其中b,a分别为模拟滤波器的分子和分母多项式系数向量;Fs为采样频率,HZ,缺省情况下Fs=1HZ;bz,az
分别为数字滤波器分子和分母多项式系数向量。
函数bilinear采用双线性变换法实现模拟s域至数字z域的映射,直接用于模拟滤波器变换为数字滤波器。
   其中零极点增益形式为
            [zd,Pd,Kd]=bilinear(z,p,k,Fs)
                        [zd,Pd,Kd]=bilinear(z,p,k,Fs,Fp)
式中,z,p分别为模拟滤波器零,极点列向量;k为模拟滤波器增益;Fs为采样频率,Hz.Fp为预畸变频率,Hz,函数选择项。zd,Pd,Kd为函数滤波器的零极点增益。

网友:
我只想做一个6阶的低通贝塞尔来滤波器,你的代码看不懂,截止频率是100Hz,怎么计算电容和电阻的值,求图,求计算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做一个6阶的低通贝塞尔来滤波器,你的代码看不懂,截止频率是100Hz,怎么计算电容和电阻的值,求图,求计算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归一化的表达式,我找不到RC的,只有LC的,大神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归一化的表达式,我找不到RC的,只有LC的,大神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