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工作电压与称重芯片工作电压如何搭配才合理?

楼主:
最近做称重方面的计量。遇到的问题:
   称重传感器的推荐激励电压是10V。 选用了CS5532的这个芯片。 。为了减少干扰,想采取比率的电路接法。也就是把芯片的参考电压由称重传感器的工作电压分压得到。
  查阅了网上的很多资料。都是CS5532的参考电压2.5V。 而且电路板上的电压都是5V,3.3V居多
问题来了: 请问,是采用把称重传感器的工作激励电压改为5V,用两个10k的电阻分压为2.5好呢?、
                    还是 单引出一个10V的工作电压,然后经计算用电阻分压为2.5V好?

  网上好多电路图,传感器的电压都是5V。为什么呢?

网友:
 不知你用的具体传感器是什么样的器件,假如该传感器的输出是比例于激励电压的话,那么从激励电压分压做ADC的基准是个好主意,因为电压波动不会影响A/D值了。

 这类应用问题需从设计指标、使用环境、电路、器件、性能侧重点、限制条件等各方面作综合考虑,往往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最好尽量贴出具体的资料来。给出的信息越齐全,讨论就越易深入。

网友:
打算分压做基准。
该传感器说明书推荐激励电压: 10v.   网上好多称重传感器的接口电压都是5V。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这种电路比较多,方案也不少,关键看你选择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