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滤波问题?

楼主:
一阶滞后滤波用C语言如何写,为什么要这么写,能否说的说细些。

网友:
如取十组数据,用算法(冒泡)排序,再取中间几个数值。滤掉了两边的数

网友:
根据公式推出来的的  实际上就是  前面的滤波效果来影响后面的~~

网友:
一阶滞后滤波

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这点也不明白
C程序函数如下:
float low_filter(float low_buf[])
{
float sample_value;
char a;
sample_value=(100-a)*low_buf[1]+a*low buf[0];
retrun(sample_value);
}
这个返回的值岂不是扩大了50位,这点整不明白,
望帮忙解答解答,有没有更好的一阶滞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