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2812 程序烧在FLASH中运行,最高时钟频率为多少

楼主:
请问:DSP2812 程序烧在FLASH中运行,最高稳定的时钟频率为多少
100M和120M的也有说法.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2812没用过,但C2000有个特点,就是程序可以在FLASH里运行,也可以拷贝到RAM里运行。

在FLASH里运行时,需要插入等待周期。你可以看一下手册,那里面有说明。

网友:
一般都会从flash搬至ram中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搬至 RAM中运行,它的最高运行时钟可以是150M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 主

网友: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就从flash拷贝到RAM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可以使用最高时钟。但它的运行速度不是这样的,因为插入等待周期,就会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