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sp430f415的TA实现外来脉冲计数

楼主:
请问大家怎样用msp430f415的TA实现外来脉冲计数,或者频率的测量。脉冲信号从msp430f415的P1.5/TA0CLK/ACLK引脚输入

网友:
这个时候将TA0CLK设置为TimerA的时钟,timerA会在外部脉冲的驱动下计数,要注意外部脉冲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测量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