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的spi0与spi1同时工作?可行么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lpc114同时控制两个spi设备。读写一个spi 的flash,发送数据给一个spi的液晶屏显示。请问spi0与spi1能不能同时工作呢?

网友:
当然可以啊,如果有外设都有片选,可以连接在一条总线上。。。。。。。。

网友: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答,那么spi设备的片选使能,可不可以直接接地使有效,而不需要接lpc1114的ssel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可以,但必须是一个SPI总线上只能有一个设备,否则无法判断与哪个设备通信。。。

网友:
那么,版主在我用lpc1114作为主机spi时,ssel接从机的/ce端,做为从机的片选。那我是把ssel设置成普通io功能做片选,还是就是spi的ssel功能呢?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