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MSP4分0G2553的芯片,刚开始使用,学习了I/O的操作,先发表一下,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看了手册如果作为I/O口使用的话需要的寄存器就如下几个(不包括中断3个):
PxIN(读取输入的值,只读寄存器)
PxOUT(输出寄存器,用来驱动输出)
PxDIR (pin的方向寄存器)
PxREN(pin的上拉(下拉)电阻使能寄存器)
PxSEL PxSEL2(pin功能选择寄存器)
以上除了PxOUT以外,在复位发生后都要reset。

一般使用为I/O的话,PxSEL和PxSEL2不用动,其默认的值就是I/O功能,然后如果:
1)作为输入:
                      PxDIR &=  ~( BITx | BITx ) ;//(可以不配置的,但是若先配置的输出的话,怕有变化,所以写一下)
                     P小REN |=  (BITx | BITx);     //(上拉电阻使能,也可以不配置,用外接的上拉电阻)
                       然后就可以读取PxIN了。
2)作为输出:
                    PxDIR  |= (BITx | BITx); //配置为输出模式
                   PxOUT  |= (BITx | BITx);//输出相应的x位的1
                   PxOUT &=  ~(BITx | BITx); //输出相应的x位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