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笔记--系统时钟1

楼主:
感觉还是叫这个名字比较好!为了自己学习,也为了交流。
完全是自己看手册的结论,不一定对,如果有错误请指正。

MSP430x2xx 系列的时钟--1
手册上叫做basic clock module+
它有个输入的时钟源:XT2CLK、LFXT1CLK、VLOCLK、DCOCLK下面介绍一下:
1)XT2CLK 这个完全是高频时钟源,可以外接晶振、共振器(不知道是什么?)以及外部的时钟脉冲
2) LFXT1CLK 这个端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高频模式--完全等同于 XT2CLK
                                            另一种是低频模式--使用32k的晶振或者是外部的时钟脉冲
3)VLOCLK 这个是内部产生的超低功耗晶振,12khz
4)DCOCLK 这个用的也很广,内部产生的数字脉冲。

系统内部一共产生三个时钟(使用上面的时钟源)分别是ACLK、MCLK、SMCLK:
1)ACLK 这个是辅助时钟,可以对独立外设模块提供时钟,比较低,出于低功耗的要求,用比较低的时钟源LFXT1CLK、VLOCLK
2)MCLK 主时钟,供给cpu和系统使用 可以使用以上的所有的时钟源
3)SMCLK 子主时钟 可以使用以上的所有的时钟源

有的器件是不同于上面的设置的,要看其具体的说明。

请加入286272858这个群,大家一块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的不全了,DCOCLK可以用外部的电阻来调节频率。

网友:
我也在学

我在学MSP430FG4618这个,也是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