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QE32 SCI 通信

楼主:
大家好!
    我们用MC9S08QE32发现串口数据紊乱,但是用MC9S08QE128发现程序正常,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我们的测试代码:
  unsigned char *string1="  Welcome \r\n";
  MCU_Init();           /* Function that initializes the MCU */
  ISC_init();
  SCI_init();
  GPIO_Init();          /* Function that initializes the Ports of the MCU */
  SCI_TX(string1);
  EnableInterrupts;     /* enable interrupts */

void SCI_TX(unsigned char * data)
{
  char temp;
do
  {
   while(SCI1S1_TC==0);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
   temp=SCI1S1;
         SCI1D=*data;                                                /*向发送缓冲区写入待发送数据 */
   data++;
  }
  while ((*data)!='\0');

while(SCI1S1_TC==0);         /*等待发送结束 */

}

void SCI1_SendChar(byte data)
{
   char temp;
   while(SCI1S1_TC==0);
   temp=SCI1S1;
   SCI1D = data;
}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电压转换芯片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