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的驱动问题!!!

楼主:
求教一个问题,我在写彩屏液晶的程序的时候,有16为驱动的程序有8位驱动的程序。有时候都能用,但有时候会就不能用,求分析哈。

TFT彩屏IC:9320 or 9325

接口声明:
#define DATAOUT(x) GPIOB->ODR=x; //数据输出
#define DATAOUTH(x) GPIOB->ODR=(x >> 8) & 0X00FF; //数据输出
#define DATAOUTL(x) GPIOB->ODR=x & 0X00FF; //数据输出
16位驱动程序:
写数据部分: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8位驱动程序: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DATAOUTH(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DATAOUTL(data);\
LCD_WR_CLR;\
LCD_WR_SET;\
LCD_CS_SET;\

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有原来用过8位,驱动的吗?求给一个对比一下。
现在想用8位驱动,但是不成功,但是原来在另一款单片机上有用过,是可行的。

网友:
是用8位还是用16位数据,这个要看做LCD模块的厂家,一般的厂家会将其设置为某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即便是相同的LCD驱动IC, 不同LCD模块厂家出厂后其数据接口可能不同的,这个你要好好看看datashe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