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DS的任意信号发生器

楼主:
DDS(Direct Digital  Frequency Synthesizer)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也可叫DDFS。
DDS是从相位的概念直接合成所需波形的一种频率合成技术。 不仅可以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而且可以控制波形的初始相位。
这里的采用
DDS来产生四种波形:正弦波、三角波、方波、锯齿波,采用的位数为10位,因为我们的DAC芯片是10位分辨率的。这四种波形通过一个按键进行控制,同时我们需要调用4ROM来存放这四个波形。而这四ROM里面的数据通过寻址来调用,这里需要一个加法器和一个累加器来产生ROM 的地址。同过不断让地址累加,从而不断地从ROM中读取波形数据,然后将数据送往DACTLC5615的驱动模块中,这样最终便输出模拟的波形。
采用这种方法产生信号比较稳定,控制频率和相位的精度也比较高。
下面来看看输出结果:

最后共享下源代码: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设计使用那款FPGA的芯片啊

网友:
学习一下先,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 有没有针对性的哪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