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PF口使用时出了点问题不解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us(uint t)
{ uint j;
  for (j=0;j }
void main()
{
DDRF=0XFF;
DDRC=0XFF;
DDRA=0XFF;
while(1)
{
  PORTF=0XFF;
delay_us(10);
PORTF=0X00;
delay_us(10);
PORTC=0XFF;
delay_us(10);
PORTC=0X00;
delay_us(10);
PORTA=0XFF;
delay_us(10);
PORTA=0X00;
delay_us(10);
}
}

同样的代码,PA和PC都可以输出脉冲,可是PF不行。PF的现象是高4位是高电平,低4位是低电平。

网友:
JTAG熔丝位改过了也不行。

网友:
你看看你的JTAG口上是不是有四个上拉电阻。。应该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