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选购请教

楼主:
想买一台频谱仪,主要用于430MHz,860Mhz,2.4GHz的rf收发单元的测试,有哪位可以推荐你们使用过觉着不错的品牌型号吗?
若采用了你的建议,可以请吃一顿。

网友:
台湾固纬1GHZ频谱分析仪
如果选中,楼主不要失言哦

网友:
能测2.4G的频谱分析仪都很贵,要再需要测其谐波分量,那需要5G以上的,价格是一量不错的车钱,这类高端频谱的推荐品牌就不用多说了,直接奔安捷伦、泰克、R&S、马可尼之类的国际一流厂家去吧。
想便宜,只好选国产的模拟频谱,诸如安泰信、美创之类的品牌,后者最便宜的1G频谱只要2K多,自己搭个3G的下变频器也可用于测2.4G的信道。

网友:
感谢

谢谢各位的回复。一定不会食言。

网友:
国产数字的安泰信AT6030D  9KHZ-3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