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处理器的IO口都应该接上电阻(120R~470R)再接外设呀??

楼主:
是不是处理器的IO口都应该接上电阻(120R~470R)再接外设呀??

网友:
如果这样就行,那厂家早在芯片内部这么做了,还用外加这多此一举么?显然,楼主的理解是不对的。至于怎么做才妥当,这要看外设是什么以及设计上的相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