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的IO怎么不弄不明白啊?求助大虾!

楼主:
IO口的寄存器工作方式以及各位的配置请大虾详细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
这个一两句是是说不清的。多看几遍STM32F103参考手册。不懂的地方再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DATASHEET吧。控制IO最多看2组寄存器:一个控制功能(普通IO口,还是其他功能口,比如AD),一个控制信号方向(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