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楼主:
无线24l01为何和电机一起用就不好用了啊,求大侠帮忙

网友:
在小车行进过程中 ,有时可以收到无线信号,有时就不可以。让人崩溃!!!但如果单独测试时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对他的影响很大吗?

网友:
电机一起来,电源就受污染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电机开启和关闭时候的电源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当初做的时候,电机起来连单片机都复位了。电源没处理好。
所以我是往电源方向猜的。

网友:
可是前几次很好用啊,基本不会错,再发就不稳定了,电源的波形我看了,纹波不是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