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2803x怎麼使用FLASH

楼主:
在寫程式的時候,
由於宣告很多個矩陣,例如
int Iref_a[334];
int Iref_b[334];
int Iref_c[334];
導致SDRAM放滿了,

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嗎?
我是想說flash有64k可以用,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在flash使用?

网友:
RAM内放不下时,只有放到FLASH里了,要改一下CMD文件的

网友:
CMD文件又分成两种。一种是分配RAM空间的,用来将程序load到RAM内进行调试,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调试程序,所以多用这类CMD,另一种是分配FLASH空间的,当程序调试完毕后,需要将其烧写到FLASH内部进行固化,这个时侯我们就需要使用这类CMD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問要如何更改,
我看了自己的CMD,
裡面只有定址RAM的位置跟大小,
還有在儲存器不同段的分配,

真的是不知如何下手哪 ><"

网友:
对了,楼主定义的数组属于变量,需要经常读写的。

FLASH是按区域擦写的,为了写入一个字节,就要擦除一大片。

再者,FLASH的寿命还不能象RAM那样,即是能放到FLASH中,也是不妥的。

网友B:
那我直接#define成定值,
因為sin表格是不會變動的,
那這樣就可以放在flash裡面只做讀的動作。

网友:
或是直接assign這些陣列到flash的位置,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表格是常量,与变量不同的,要放在ROM中----不管运行时是否读到RAM中。

CCS需要使用#pragma命令 及CMD文件共同结合才能将其定位。这方面我准备专门写一篇文章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ntrolSUITE里边有flash的C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直接#define成定值,
因為sin表格是不會變動的,
那這樣就可以放在flash裡面只做讀的動作。

#define是宏定义,并不是数据(变量或常量)定义。

表格一般定义为数组或其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