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

楼主:
SPI通讯配置都可以了,而且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接收那块收不到数据,读到的一直都是0x0000FFFF。求指点,谢谢。

网友:
亲,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还有用的什么芯片啊,以前我用stm32那个spi相对单一,ti的是ssi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意见,已经找到原因了。板子被画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发送的DEMO程序没有,主要是配置部分的。发出来参谋参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关系,我再问和找看。我也正在调试SPI ,只需要发送,现在是用示波器测试连波形都没有出来。正在找原因!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的SPI发射成功了:源程序如下:
void ssiInit(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EXT_CLK);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 The crystal is 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SS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设定PA2&PA3&PA4&PA5为SSI0引脚,

   GPIOPinConfigure(GPIO_PA2_SSI0CLK);

   GPIOPinConfigure(GPIO_PA3_SSI0FSS);

   GPIOPinConfigure(GPIO_PA4_SSI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5_SSI0TX);

   GPIOPinTypeSSI(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5 | GPIO_PIN_4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SSIConfigSetExpClk(SSI0_BASE, SysCtlClockGet(), SSI_FRF_TI, SSI_MODE_MASTER, USER_BITRATE, 8);

   SSIEnable(SSI0_BASE);

}

void MB90092_WriteByte (unsigned char  data)
{
        //SSIDataPutNonBlocking(SSI0_BASE, data);
         SSIDataPut(SSI0_BASE, data);                               //  通过SSI输出数据到MB90092
}

关于最开始的时钟问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我第一次用COPY过来的,不行,后来想到不对,才用自己的!这样就测到波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
不客气,摸出来的,大家彼此交流交流!

网友:
正在学习SPI通信如何配置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