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

楼主:
问个东西,是否可以这样在,先adc1_channel1工作1分钟,然后切换到adc1_channel2工作1分钟,再切换到adc1_channel2工作1分钟,不停的循环往复,希望可以看到源代码,我那边有份错误的代码,至少没有得到应该的数据,方面的话可以交流一下,我qq 1097699242

网友:
看你的需求,应该是想对ADC1的多个通道在不同时间做AD转换是吧,从原理和硬件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可以的。我因为板子上多半是DA,玩的ADC都是外设级的,不是片内的,不过我感觉也都一样的,不会有太大区别。
你能不能先把问题分化一下呀,不要想一次性全面调通:
1.先不要管多路切换的问题,先看能不能出现每个单路独立正常工作的效果,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怎么开这一个通道,工作1分钟,又是怎么关这一个通道的。注意怎么开怎么关,这个是后面做切换的基础。
多路嘛,会两路互切,多路是一样的。
2.笨一点的方法,切换时,先把第1个通道关闭,然后开第2个通道,关掉第2个通道,然后开第3个...循环。
这里有个概念问题,8路ADC其实也就是有8个通道的ADC,还有8路DAC,8路Timer等等都是这回事。这8个通路有些东西是公用的,比如说采样时钟源,你在看文档和写代码时会遇到这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单路,无法多路,不知道保存数据之后要关闭哪些,重置哪些,再开哪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怎么关闭

网友:
你有响应的demo或者说是范例代码吗,看过了datasheet了没有,不行你把datasheet上传,让大家帮你看看吧

网友:
11.3.4 Single conversion mode
In Single conversion mode the ADC does one conversion. This mode is started either by
setting the ADON bit in the ADC_CR2 register (for a regular channel only) or by external
trigger (for a regular or injected channel), while the CONT bit is 0.
Once the conversion of the selected channel is complete:
● If a regular channel was converted:
– The converted data is stored in the 16-bit ADC_DR register
– The EOC (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set
– and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he EOCIE is set.
● If an injected channel was converted:
– The converted data is stored in the 16-bit ADC_DRJ1 register
– The JEOC (End Of Conversion Injected) flag is set
– and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he JEOCIE bit is set.
The ADC is then stopp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段材料我看过了,说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2052-1-1.html
就是这段代码,不过貌似你看过了,其实一大堆都是配置代码,没有什么看的意义,核心的就是adc1和adc2

网友:
这个应该是说明,你这个应该是用injected channel来启动ADC,然后才能stop ADC,regular 下是不能stop的,你还是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将来要做8路的,现在只是做两路测试一下,inject貌似只有4路,而且例子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的解码速度其实不高,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在连功能都没有实现

网友:
具体的我也帮不上忙,没有玩过STM32的板子,只能是像这样提供分化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具体到代码确实是力不从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