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avr单片机红外解码问题,我的程序怎么解不出。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4];
uint time;
uchar dw=16;
void delay1(void)
{
    uint i;
        for(i=0;i<50000;i++);
        for(i=0;i<50000;i++);
}
void delay(void)
{uint i;
for(i=0;i<100;i++);}
void delay2(void)
{uint i;
for(i=0;i<1000;i++);}
void timeinit(void)
{
    TCCR1B|=0X02;//8分频
        TCNT1H=0XFF; //8MHZ晶振定时0.1ms
        TCNT1L=0X9C;
        TIMSK|=BIT(2);
        SREG|=0X8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9
void timer(void)
{
    TCNT1H=0XFF; //8MHZ晶振定时0.1ms
        TCNT1L=0X9C;
        time++;
}
void int0init(void)
{
    DDRD&=~BIT(2);//PD2设输入模式
        PORTD|=BIT(2);//上拉电阻
        MCUCR|=0X02;//下降沿触发
        GICR|=BIT(6);//使能外部中断0
        SREG|=BIT(7);//开全局中断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2
void int0(void)
{
    uchar i,j,k;
        GICR&=~BIT(6);
        delay2();
        if(PIND&BIT(2))
        {
           GICR|=BIT(6);
           return;
        }
    while(!(PIND&BIT(2)))
        {delay();}
        for(j=0;j<4;j++)
        {
            for(i=0;i<8;i++)
                {
                                while(PIND&BIT(2))
                                        {delay();}
                                    while(!(PIND&BIT(2)))
                                        {delay();}
                                        time=0;
                                    while(PIND&BIT(2));
                                table[j]=table[j]>>1;
                                        k=time;
                                    if(k>=12)
                                    {
                                        table[j]=table[j]|0x80;
                                    }
                }
        }
                          switch(table[2])
              {
                            case 0x05:
                             PORTB=0x00;
                             break;
                         case 0x0d:
                             PORTB=0xff;
                             break;
                         case 0x11:
                             dw=20;
                             break;

              }
GICR|=BIT(6);
}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DDRD|=BIT(0);
        PORTD|=BIT(0);
        timeinit();
        int0init();
        while(1)
        {
            PORTB=0xe7;
                delay1();
                PORTB=0xdb;
                delay1();
                PORTB=0xbd;
                delay1();
                PORTB=0x7e;
                dela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