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频率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的频率 跟效率有啥直接关系没?
开关电源的频率是根据怎么来选择的啊?

网友:
当然有关系啦
低频率是最高效率的。但过低的频率带来的是电源体积的庞大。
高频率能带来体积减小和成本的降低。开关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因为铜损增大,磁芯的涡流损耗也增加,IC的开关损耗增加,因此总体效率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频率越低 效率越高吧  举个极端的例子,开一秒 关一秒 这样的话 效率会高吗? 这个频率 应该有个折中吧?
开关电源新手  见笑

网友:
1、就开关管而言,主要损耗是发生在过渡过程,开关频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越多,损耗就越大。

2、就电感而言,开关频率越低,绕组为获得同样感抗所需的圈数就越多,导线电阻越大,于是损耗也就越大。

网友:
那就说明 这其中 有一个折中的频率 是有比较高的效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效率和小型化的电源一般开关频率控制在50-100kHz范围内。

网友:
嗯 市场上 一般都是这种频率的多

网友C:
如4楼所言,效率是多方面折衷后才能取得最佳,不过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最佳效率的频率范围已经越来越高。

影响开关电源效率的因素:
1、开关管的损耗
包括开关损耗和传导损耗,开关损耗跟频率正相关,跟开关管的开关速度负相关,传导损耗则由开关管的结构和制造工艺决定,优选方案是高开关速度、低导通内阻的管子。现代MOS管比起双极晶体管而言具有更低的导通内阻和更高的开关速度。
2、续流二极管的损耗
也包括开关损耗和传导损耗,开关损耗跟频率正相关,跟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负相关,传导损耗则由二极管的结压降决定,优选方案是快恢复、低结压降的管子,小功率应用中肖特基管正符合这样的要求。
3、储能电感的损耗
包括铜损和磁损,铜损跟线圈的内阻正相关,同样电感量下工作频率越低的电感需要更多的绕制圈数,于是铜损与频率负相关。同样工作频率下,磁芯体积较大时可以采用更粗的线径来绕制,于是铜损跟导线线径/电感体积负相关。磁损跟磁性材料的特性有关,跟频率和磁通密度正相关。优选方案是低损耗、高Q值的电感。但是,电感的损耗除跟自身的结构参数有关外,还跟整体电路的原理和结构也有关系。
4、滤波电容的损耗
包括串联等效电阻的损耗、串联等效电感的损耗、介电损耗和漏电流损耗等,考虑到不同容量下的电容材料往往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损耗不能简单跟频率挂钩,值得注意的是,可工作频率较高的陶瓷电容损耗往往比铝电解电容低。
5、电路中的其它损耗
这个由电路结构和相关元件的参数决定。

在开关电源系统中,因为影响效率的因素很多,多数情况下似乎频率越高损耗越大,效率自然也越低,但现代开关电源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反而可能来个大逆转,可以比较一下已有三十年高龄的MC34063和前不久论坛里才试用评估过的采用了同步整流、低内阻高速开关MOS管等新技术的TI易电源二者间的效率。

所以,要比较看来还得有个前提:同样的技术手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4楼所言,效率是多方面折衷后才能取得最佳,不过随着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最佳效率的频率范围已经越来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