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巧的光控灯

楼主:
利用光敏电阻制作一款一个简单实用的光控灯。
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在半导体光敏材料两端装上电极引线,将其封装在带有透明窗的管壳里就构成光敏电阻如图所示。

利用光敏电阻Rp感光效应(光越强阻值越小)控制Q1 Q2的导通与截止,实现灯(此处用LED,当然读者也可以用小灯泡,也能加可控硅或继电器去驱动日光灯)的亮灭自动开关。

网友:
下面的图是电路原理图,很简单

电路的工作原理:

当有光照射到光敏电阻时,其阻值减小(几十K左右),Q1基极电压被拉低而截止,Q2基极电压升高Q2截止,LED灭;反之光敏电阻没有光照时,其阻值增大(几M),Q1基极电压升高并使其导通,Q2基极电压降低,Q2饱和导通,LED得电发光。

网友:
diy小巧的光控灯注意事项:
1.尽量按电路图中元件位置,按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顺序插接,这样可以减少误连和错连,同时也方便调试和检查.从一开始我们就养成良好的习惯.
2.本电路中用到特殊器件----光敏电阻(Rp),用之前可先用万用表测试其在受光时的电阻和背光时的电阻,因为光敏电阻对光异常敏感,所以使用本机时,要避开日光灯(当然是指晚上了)直接照射,否则本电路将失控.

效果说明:

从元件库中找出相应元件,按图插好,接上电源,即可实现白天灭晚上亮之功能。将本机放置到暗处,LED即亮,放置到亮处,LED即灭。晚上试机效果更明显,关掉日光灯,光控灯亮,打开日光灯,光控灯灭。光控灯可作为停电备用灯,当然也可以应用到其它场合,请读者朋友根据需要自行扩展应用领域。

网友:
简单实用,有空尝试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