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的I2C模块

楼主:
手册中未给出配置使用步骤,例程中有I2C和EEPROM的通信,在历程中看到发数据是这样的过程

Uint16 I2CA_WriteData(struct I2CMSG *msg)
{
   Uint16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if (I2caRegs.I2CMDR.bit.STP == 1)
   {
      return I2C_STP_NOT_READY_ERROR;
   }

   // Setup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SAR = msg->SlaveAddress;

   // Check if bus busy
   if (I2caRegs.I2CSTR.bit.BB == 1)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
   }

   // Setup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MsgBuffer +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msg->NumOfBytes+2;

   // Setup data to send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HighAddr;
   I2caRegs.I2CDXR = msg->MemoryLowAddr;
// for (i=0; iNumOfBytes-2; i++)
   for (i=0; iNumOfBytes; i++)

   {
      I2caRegs.I2CDXR = *(msg->MsgBuffer+i);
   }

   // Send start as master transmitter
   I2caRegs.I2CMDR.all = 0x6E20;

   return I2C_SUCCESS;
}

有两个疑问:一是为何要先判断STP位,再判断BB位而不是只判断BB位或是顺序反过来判断?个人理解是BB位既然表示线路是否忙,那即便STP=1时,BB应该总是为1状态吧。二是为何在发送时,先往I2CDXR发送两字节地址,再接着发送四字节数据后才配置I2CMDR且同时置STT,STP和IRS。个人理解是否应先置STT位,在一个一个的发数据,若是没有先置位STT,那先前发送的六个数据(两个地址,四个数据)怎么发送FIFO也就4个容量。而且STT和STP以及IRS是同时置位的,这就不明白了,手册上讲复位时写STT,STP是无效的,那这样配置是否有效,同时置STT和STP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油!搞定了我也跟着你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注意看,NumOfBytes设置为2了,也就是说两个地址字节,两个数据字节。

网友:
看了datasheet上的I2C module的框图,
这个I2C程序是带FIFO模式的,
#define I2C_NUMBYTES          2
所以2个地址后只能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

程序初始化时
void I2CA_Init(void)
{...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
}
所以IRS=1,只是程序中未改变此IRS;
IRS=0为复位状态;

至于STT,STP建议看看sprufd9z.pdf(I2C Module Reference Guide)---table6(page-25)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您的I2C搞出来了吗?我已经做了很多天了,但是依旧没有任何进展。你能发一份您的工程到我邮箱里吗?我仅仅只是为了参加一个比赛而已。不会往外泄漏您的劳动成果的。

网友:
你的应用较为简单的话就仿I2C时序弄段读写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