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三极管连接,受湿度还是温度影响?

楼主:
如图: 这个应该是达林顿连接。 工作在截至区和饱和区。 但是湿度很大时,会自动饱和。  用吹风机吹,温度高倒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
没见过楼上的这种达林顿连接方式,,,
真正的达林顿连接是不怕风刮日晒。
达林顿连接的作用,集电极电流为数百毫安,数安时,基极电流必须要数毫安,数十豪安。这个时候用达林顿连接是比较恰当。

网友:
上面是用来放大信号的。请问下这个为什么湿度影响这么大

网友:
1、电路设计不合理,这是关键。电路中,一般不要使用过大的电阻。
2、PCB布局不合理或PCB质量差。

网友:
楼主这种达林顿电路如果真正连接好的话,对环境的要求也就是高温了,至于湿度,一般影响不是很大,找找其他原因吧。
还想问一下,那个教科书上交你中间加个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