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低通电路的频率响应

楼主:
由于放大电路高频区的频率响应可用图1所示的RC低通电路来模拟。下面我们分析RC低通电路的频率响应。

图1

1、频率响应

令                     (2)

得            (3)

其中幅频响应为           (4)

相频响应为                  (5)

图2

2、幅频响应波特图

根据式(4),幅频响应可在波特图中用两条直线来近似描述:

(1)当

用分贝表示为:

(2)当

用分贝表示为

此直线的斜率为-20dB/十倍频程,它与零分贝线在 处相交。近似的幅频响应如图2(a)所示。

3、相频响应

根据式(5)作出相频响应,它可用三条直线来近似描述:

(1)当 时, ,得一条 的直线。

(2)当 时 , ,得一条 的直线。

(3)当 时,

由于当 时,相应可近似得 ,故在 之间,可用一条斜率为/十倍频程的直线来表示,于是可画得相频响应如图2(b)所示。

网友:
RC高通电路的频率响应

放大电路的低频响应,可用如图1所示的RC高通电路来模拟。下面我们分析RC高通电路的频率响应。

图1

1、频率响应表达式

令            (2)

图2

由式(3)可得

幅频响应为 (4)

相频响应为   (5)

2、波特图

采用与低通电路同样的折线近似方法,可画出高通电路的幅频和相频响应波特图,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