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的引出

楼主:
1、BJT高频小信号模型的提出:

根据BJT的特性方程,推导出的H参数低频小信号模型在高频运用的情况下,其物理过程有些差异,主要表现在BJT的极间电容不可忽略。为此,我们从BJT的物理机构出发加以分析,再用电阻、电容、电感等电路元件来模拟其物理过程,从而得出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如图1所示。现就此模型中的各个元件参数作一简要的说明。

2、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在图示的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中

图1 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rbb ——基区体电阻。

rbe ——发射结的小信号电阻,由于发射结正偏,rbe很小。

Cbe ——发射结电容。

rbc ——集电结反偏小信号电阻(图中未画出)。

Cbc——集电结电容。

——受控电流源 ,它受 所控制。gm称为互导,定义为

rce ——受控电流源的电阻(图中未画出)。

在高频情况下,rbc 的数值很大,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 ,因此,rce也略去。

网友:
BJT的高频小信号模型的参数的获取

高频小信号模型中的元件参数可以通过实验得到,这里介绍的是它与H参数小信号模型参数的关系。

由于高频小信号模型中的元件参数,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与频率无关,所以模型中的电阻参数和互导gm都可以通过与简化H参数小信号模型比较得到。在低频区,如果忽略Cbc和Cbe影响时,可得如图1(a) 所示的高频小信号模型。

(a)                         (b)
         图1 高频小信号模型与H参数小信号模型等效电路的对比

通过图1高频小信号模型与H参数小信号模型等效电路的对比,在输入回路有:

由上式得
再从输出回路比较可得如下的关系:
由于
所以
Cbc就是电容Cob,可以从手册中查到。
Cbe可通过下式计算:
式中fT为BJT的特征频率,亦可从手册中查到。

网友:
BJT电流放大倍数的频率响应
根据的定义
将BJT混合P型模型中c、e输出端短路,则得BJT的 混合P型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由图可见,

由以上两式可得 的频率特性表达式

式中
可得其幅频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中fT称为特征频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