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内部恒流偏置问题

楼主:
(大哥们,赶紧帮小弟看看吧,在线等),拿个最原始的运放LM741,其输入级偏置我们知道是用一个微电流源提供的,这里我有一个地方想不通,就是假设我们已经给运放供电了,但是我们没有给运放输入信号,这个时候差分输入级的三极管b极是悬空的,按理说应该是没电流流过的,那小弟想问此时差分输入极三极管的c极和e极间是否有电流流过呢,如果回归三极管的工作的基本原理即(三极管实际上是一个压控流源,Ie是由Ube控制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运放只加了电源而没加信号的话差分输入级就根本没有没有工作呢?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
干嘛纠结这种问题,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我想搭一个运放。。。。所以想了想了解一下内部

网友:
如果想搭个运放,必须学好三极管及其电路,知道“三极管实际上是一个压控流源,Ie是由Ube控制的”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搭运放可以,但是输入不接,纠结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了。

想做个运放,必须解决放大倍数问题。
可以使用恒流源来解决,同时输入差分部分,要用到单片双管的片子,否则性能相差太大,输出会有直流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