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ma存储器地址的一个奇妙问题

楼主:
adc与dma同用。adc五路通道,不连续转换,软触发。dma缓冲5,存储地址增加。地址设为0x20000000,sram起始地址。现象是第二路数据不能正确识别,根据led状态得出。我没用串口输入,没看dma第二个数是多少。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已充分测试。adc频率也不是特别高,单单第二路不能识别,1、3、4、5都正常显示。1、或5路不能识别,感觉还稍微正常点。也没有异常出现。换adc通道依然是第二路不能识别。不是adc的问题。终于改了存储地址为0x20000008。豁然开朗。都是在位带别名区,为什么0x20000000就会有问题,还是第二个数?0x20000004这个地址怎么了呢?

网友:
啥叫不能识别呢?

网友:
谢谢关注

是因为dma的起始地址与变量的地址重复了。变量就存放在sram区域。转换的数据存放到sram后,程序有对变量操作,于是改变了存储的值。比较低级,见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