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
for(i = 0; i < 240; i++)
for(j=0;j<250;j++)
;

延时多少秒是怎么算得

网友:
不知道软件仿真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只是想了解下

网友:
1、根据系统时钟,得每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2、根据编译系统,它的汇编代码都有区别。看看指令执行的周期数。
3、根据循环次数计算总的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