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控制舵机

楼主:
我是用mega128芯片的,想用红外遥控器控制两个舵机,分别按四个按键,分别对应舵机的正转180和反转180,遥控器是用标准的38K调制频率,求一例程进行学习……
小弟感激各位大神,小弟是初学者,绝不是那种不劳而获的人,只是真的没办法了,看了两个星期的资料还是什么都不懂,所以来论坛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找一红外接收的例程修改就行。
用中断接收键值,然后判断键值,接着改变PWM波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去找了个例程,我想用外部中断进行红外数据提取:#include
#include
#defind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d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time=TCNT0;           //红外时间
uchar startflag;                      //是否启动接收
uchar irdata[33];                   //1个引导码、8用户码、8用户码、8数据码、8数据码
uchar bitnum;                       //第几位
uchar irreceok;                     //代表红外接收完毕
uchar ircode[4];                   //用于解码
uchar irprosok;                   //代表红外数据处理完毕
uchar disp[8];
uint  PWMOfDJ;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6245;j>0;j--);
}
/***********************中断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0x00;          //timer0 普通工作模式,无预分频
TCNT0=0x00;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
{
EICRA|=(1< EIMSK|=(1< SREG|=0x80;                               //开外部中断
}

/*********************舵机控制初始化********************/
void duojiinit(void)
{
  MCUCSR|=(1<<7);
  MCUCSR|=(1<<7);

  DDRD = 0xFF;
  DDRB = 0xFF;
  DDRC = 0x00;

  TCCR1A = 0b10100010;   //快速PWM
  TCCR1B = 0b00011001;   //时钟1分频
  ICR1H  = 0xFF;         //TCNT计数上限(最高16位)
    ICR1L  = 0xFF;
}

/********************舵机工作**************************/
void duojiwork(void)
{
   if ((PINC & (1<    {
    PWMOfDJ = 22;
        OCR1AH=PWMOfDJ;
          OCR1AL=256-PWMOfDJ;
    delay_ms(1000);

        PWMOfDJ = 30;
        OCR1AH=PWMOfDJ;
          OCR1AL=256-PWMOfDJ;
    delay_ms(1000);
  }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1=smg_du[disp];
    P2=smg_we;
    delay_50us(20);
   }

}

void irpros(void)           //红外处理,提取数据
{
    uchar k,i,j;
    uchar value;
    k=1;
    for(j=0;j<4;j++)
    {
      for(i=0;i<8;i++)
      {
       value=value>>1;            //右移7次
       if(irdata[k]>6)            //判断8次
       {
       value=value|0x80;         //最高位置1
       }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初始化
  int0init();        //初始化
  duojiint();
  while(1)
  {
    if(irreceok)
    {
       irpros();
       irreceok=0;
    }
    if(irprosok)
    {
       duojiwork();
       irprosok=0;
    }
  }
}

/****************************中断服务函数*****************************/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3
void timer0_ovf(void)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           //检测引导码
       {
        bitnum=0;               //bitnum清0
       }
       irdata[bitnum]=irtime;   //装数据
       irtime=0;                //irtime清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用于主函数判断,当irreceok=1,要怎样
       }
    }
  else
    {
        startflag=1;
        irtime=0;                 //清0
    }
}
上面的是我改的程序,我不知道程序会不会在接收到红外时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烧写运行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