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时钟

楼主:
我今天调试STM32F103ZET的RTC外设,以前也写过类似的程序,今天调试时,RTC无法初始化,我先将初始化代码粘贴如下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初始化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RTC初始化程序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BKP_DeInit();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RESET);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aitForSynchro();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ITConfig(RTC_IT_SEC,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_WaitForLastTask();
结果在 while语句时,程序就执行不下去了,麻烦各位大神看看啊 !!!先谢谢大神们了!!!1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你外部晶振有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二楼说的,把晶振换个6P的(估计要1块多)。或者改改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