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系统移植romInt.s最后的跳转问题

楼主:
开发环境:风河workbench3.2 vxworks6.8  ,目标板:飞思卡尔powerpc mpc8536
问题描述:函数最后是通过计算得出romstart()函数的地址,然后存到链接寄存器LR中,最后用指令blr跳转过去,代码如下
  lis     sp, HI(STACK_ADRS)
    ori     sp, sp, LO(STACK_ADRS)
    addi    sp, sp, -FRAMEBASESZ
    lis     r6, HI(romInit)
    ori     r6, r6, LO(romInit)
    lis     r7, HI(romStart)
    ori     r7, r7, LO(romStart)
    lis     r8, HI(ROM_TEXT_ADRS)
    ori     r8, r8, LO(ROM_TEXT_ADRS)
    sub     r6, r7, r6
    add     r6, r6, r8
    mtspr   LR, r6
    mr      r3, r2
    blr
我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不能正常跳转,通过打印基本确定是最后一条指令blr跳转时发生异常,引起机器不断重启,重启后运行到这再重启。。。
由于没有调试的仿真器,现在想问问各位高人能不能通过软件的方法查看LR里存的值是多少,有什么汇编指令么?
一个想法是通过往串口的寄存器UTHR写数,系统会打印相应的ASCII码对应的字符,但是这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而LR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现在的想法是分四次写进去然后打印,根据打印信息重组得到LR里存的地址,但是各位高手知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或者怎么操作才能将LR里的内容分四次写进去呢?谢谢各位了,有点罗嗦。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方法是行得通的,要把32位数拆成4次8位传输,你可以用汇编写,方法也就是做右移然后做0x0F的与运算,把计算结果给到UTHR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