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使用CCS5下载调试StarterWare例程代码的方法

楼主:
如何使用CCS5下载调试StarterWare例程代码
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需要了解或者学习StarterWare。个人认为第一点是,StarterWare软件中包含有大量例程,均可查看源代码,在初期学习阶段,借助于StarterWare有助于深入了解AM335x的硬件(可为操作系统驱动程序打下一定基础);第二点就是StarterWare实时性好,使用简单,在不需要OS的场合有很大的价值。
我按照的版本是StarterWare_02_00_00_07,支持AM335x,包含有AM335x Starter Kit开发板的例程。CCS版本是5.2,官方下载,连接Starter Kit无需破解(CCS识别到TI自家的仿真器或者开发板时,无需license)。
StarterWare所有例程的工程文件所在目录为:\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build\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所有工程的*.c*.h源文件所在的目录是:\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examples\evmskAM335x;使用CCS重新编译工程所生成的*.bin可执行文件和*.out下载文件目录是\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

(插入图片有点麻烦,这里就先贴了文字,附件PDF为包含测试截图的完整版)

1,加载所有例程
可以使用CCS5一次性加载所有的例程到当前workspace中,步骤如下:
1,打开CCS5.2,点击主菜单FileImport…,弹出如下对话框,并选择其中的“Code Composer Studio Existing CCS Eclipse Projects”,并点击下方的“Next”按钮。
2,点击上图中的“Next”按钮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按照上图中的红圈所选所示,选择“Select search-directory”,并点击右侧的“Browse…”按钮,选择目录如下图所示:并点击下方的“确定”按钮。
3,在新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lect All”按钮,并选中下图中的“Automatically import referenced projects”选项,点击下方的“Finish”按钮后完成所有AM335x Starter Kit例程的加载。如下图所示:
4,整个加载过程大概需要10s+左右的时间,加载成功后,如下图所示,窗口左侧即为AM335x Starter Kit所有StarterWare例程。

2,
下载*.out文件

    首先将USB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然后给开发板上电。
1,选中上面步骤中打开的例程中的“gpioCardDetect”工程
以下截图为本人以前的测试截图,并非针对打开“gpioCardDetect”工程项目的截图,但操作过程是一样的
2,建立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如下图所示,
将新建立的Targe Configuration File命名为AM335xEVM,并选择“Use shared location”,然后点“Finished”按钮确认。
如下图所示,仿真器型号选择“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并选择“AM3359”作为目标器件,最后点击右方的“Save”按钮进行保存。
完成以上操作以后,可以点击“Test Connection”按钮进行连接测试,测试CCS是否能够与仿真器相连接。如果连接正常,则会弹出如下对话框:
如果连接不正常,则分析查找原因直至连接成功。
4,点击工具栏中的Debug按钮 ,此时在CCS中会出现一块新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选中上图中的第二项,“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_0/CortexA8”,点鼠标右键,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Connect Target”,成功连接以后如下图所示:
5,加载gel文件。点击ToolsGel Files,在CCS主窗口下方会出现一个Gel File新功能窗口
将鼠标放在上图右下角的GEL Files窗口中点击右键,加载gel文件(SDK_HOME\tools\gel\ICE目录下)
然后点击主菜单Scripts – AM335x System Initialization – AM3359_ICE_Initialization。进行初始化操作。
6,下载程序,如下图所示,通过主菜单的Run下载程序,选择工程目录下的*.out文件下载
7,运行,按照上述步骤可以下载运行\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0_07\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gpio_card_detect目录下最新生成的gpioCardDetect.out文件,并运行(该例程能够检测开发板SD卡插槽是否插入了SD卡,当插入SD卡时,开发板最右上角的LED灯将被点亮;当SD卡被拔出时,右上角的LED灯熄灭)。

3, SD卡启动
开始前,先准备一张SD卡,将其格式化为FAT格式
将附件的GpioLed.c放入\examples\evmskAM335x\gpio_card_detect目录,在CCSgpioCardDetect”工程中移除gpioCardDetect.c文件,添加GpioLed.c源文件到当前工程并编译,编译成功以后会在\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gpio_card_detect目录下生成gpioCardDetect_ti.bin文件,将其重命名为app(不要后缀名),然后将其和\binary\armv7a\cgt_ccs\am335x\evmskAM335x\bootloader目录下的MLO文件拷贝到SD卡,将SD卡插入Starter Kit开发板插槽,板子上电,可以看到板子右上角的LED闪烁,SD卡启动成功!

(分享)使用CCS5下载调试StarterWare例程代码的方法.pdf

调试下载方法PDF

GpioLed.c

例程代码

网友:
不错!
确实对初学有很大好处

网友:
共同进步

也是刚入手的一块板子,希望大家一块学习讨论,共同进步。
抛砖引玉,希望都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和经验,推动坛友们的共同进步,也可以调动大家学习利用这块板子的积极性。

网友:
这个很喜欢啊,有时间也玩一下,

网友:
很好的东西,不错

很好的东西,不错

网友:
我想请教lz一个问题,startware程序中函数的意思在哪里找?

网友:
非常好,正需要,谢谢

网友A:
没有想到这个帖子火了这么时间,下载了这么多次,版主是不是考虑给点积分啥奖励一下啊
O(∩_∩)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想到这个帖子火了这么时间,下载了这么多次,版主是不是考虑给点积分啥奖励一下啊
O(∩_∩)O~

给了积分奖励,不错,希望楼主多多分享这样的帖子

网友:
谢谢!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