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学习ucosii 需要一开始就买开发板么

楼主:
 如果需要的话  买什么开发板 谢谢。。。

网友:
还是买块吧,买个LPC2103的最小系统版,很便宜,也可以自己焊接。老在老在虚拟环境下跑,还是不踏实。

网友:
在PC上调试UCOS节约环保

网友:
请问下:怎么在pc机上调试ucos?

网友:
我也是最近才学的ucos,也没去买开发板,理解系统的运行,在PC机上就可以做到。

首先做到在PC机上的移植,这步学通后,然后再在开发板上的移植。应为要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具体是思考系统运行的整个过程,
如果出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通了,什么开发板都能移植(硬件允许)。

网友:
没必要另外买了,以前用的开发板也行的,即使是51.

网友:
恩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pc上看懂  再用别人的51 最后用我那个飞思卡尔的自己写着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没必要买个开发板,可以先在PC上跑,理解原理了,移植到哪边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