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的WOR需要做timeslot同步吗?

楼主:
小弟还没会爬就得逼者去走 ,马上要用CC430F5137做RF通信,一个主机与若干个从机通信,但要求一端的从机必须用WOR以减少功耗。传输协议是自定义的,上面的设计下来是把时间分成timeslot,比如0~0xF,各个从机只会在属于自己的timeslot唤醒收发数据,但这样一个问题是从机时钟与主机时钟有误差,因此需要同步。。。越想越头大。

我想,CC430的WOR不是即使在睡眠状态都能监听RF信号的吗?只要preamble和sync相当就会唤醒CPU收数据,那么是否可以不要timeslot什么的,随便主机什么时候发数据,从机都能在睡眠状态下收到信号呢?

网友:
还是自己撑下吧,明白了所谓WOR也不是无条件检测Radio信号,也是周期性的检测,因此必须同步。
有没有高人做WOR用简单一点的同步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