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数码管显示加中断,初学者,请帮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数码管显示***********************************/
#include "51.h"

extern uint16 TimeBase;

sbit DT_DOOR1                        =P1^0;   //逻辑门控位
sbit DT_DOOR2                        =P1^1;
//sbit DT_DOOR3                        =P1^2;
//sbit DT_DOOR4                        =P1^3;
#define DT_DATA_PORT                P0                //数码管数据输出端口
//         0
//5                1
//         6
//4            2
//         3                7
#define DT_POINTBIT                0x80                //小数点位,清除此位小数点显示
const uint8 Digtal_Tube_Code[16]= {                //数码管编码
//0                1        2        3        4        5        6        7        8        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A                b        C        d        E        F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H                L        P        r        o        h        u          n        J
};

uint8 DT_Display_Data[4];                //四个数码管显示数据存储

void Digtal_Tube_Scan(void) {
        if (TimeBase&1) {
                DT_DOOR1=0;
                DT_DOOR2=1;
                DT_DATA_PORT=DT_Display_Data[0];
        } else {
                DT_DOOR1=1;
                DT_DOOR2=0;
                DT_DATA_PORT=DT_Display_Data[1];
        }
}
void DT_Display_HEX_uint8(uint8 dat) {
        DT_Display_Data[0]=Digtal_Tube_Code[dat>>4];
        DT_Display_Data[1]=Digtal_Tube_Code[dat&0x0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