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进程--fork函数

楼主:
/*
*SIMPLE FORK USAGE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void)
{
        pid_t child;
        if((child = fork())== -1)
        {
                perror("fork");
                exit(EXIT_FAILURE);

        }
        else if(child == 0)
        {
                puts("in child");
                printf("\tchild pid = %d\n",getpid());
                printf("\tchild ppid = %d\n",getppid());
                exit(EXIT_SUCCESS);
        }
        else
        {
                puts("in parent");
                printf("\tparent pid = %d\n",getpid());
                printf("\tparent ppid = %d\n",getppid());
                exit(EXIT_SUCCESS);
        }

}

网友:
先执行了父进程,然后父进程退出,输出命令行提示符,这时候子进程还没退出,没了父进程,自动被init进程接收,所以这时候子进程再退出,就不会弹出命令行提示符了,正好符合了你的那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