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放大电路的带宽-增益积

楼主:
单级放大电路的带宽-增益积

1、增益带宽积的引入

为了改善单管放大电路的低频特性,需加大耦合电容及其回路电阻,以增大回路时间常数,降低下限频率。然而这种改善是很有限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电容进行耦合,而采用直接耦合方式,使得放大电路的

为了改善单管放大电路的高频特性,需减小b¢-e间等效电容及其回路电阻,以减小回路时间常数,增大上限频率。

减小需减小,而 ,可见,fH 的提高与相矛盾。

为了综合考察这两方面的性能,引入一个新的参数——增益带宽积。

2、增益-带宽积的定义:

放大电路通带电压增益( )与通频带(fbw=fH - fL)的乘积。对于前述单极共射电路有:

设电路中 ,则 ;设 ,则

  又     一般有,  则

上式整理可得

3、结论:

上式表明,为了改善电路的高频特性,展宽频带,首先应选用rbbCob均小的高频管,并且与此同时,尽量减小所在回路的总等效电阻。另外,还可考虑采用共基电路。

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应用场合都需要宽频带的放大电路,例如正弦波振荡电路中的放大电路就应具有选频特性,它仅对某单一频率的信号进行放大,而其余频率的信号均被衰减,而且衰减愈快,电路的选频特性愈好,振荡的波形将愈好。应当说,在信号频率范围已知的情况下,只要求电路放大该频段的信号即可;即放大电路只需具有与信号频段相对应的通频带即可,而且这样做将有利于抵抗外部的干扰信号。盲目追求宽频带不但无益,而且还将牺牲放大电路的增益,并可能引入干扰。

网友:
单级放大电路的带宽-增益积,文中的公式实在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