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瞬态分析与稳态分析

楼主:
对放大电路的研究,目前有稳态分析法和瞬态分析法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稳态分析法:也就是已讨论过的频率响应分析法。该方法以正弦波为放大电路的基本信号,研究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信号的幅值和相位的响应(或叫做放大电路的频域响应)。其优点是分析简单,便于测试;缺点是不能直观地确定放大电路的波形失真。
瞬态分析法:是以单位阶跃信号为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研究放大电路的输出波形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它又称为放大电路的阶跃响应或时域响应。此方法常以上升时间和平顶降落的大小作为波形的失真标志。其优点是可以很直观地判断放大电路的波形失真,并可利用脉冲示波器直接观测放大电路瞬态响应。
在工程实际中,这两种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取长补短地运用。

单级放大电路的瞬态响应的上升时间图1
放大电路的阶跃响应分析以阶跃电压作为放大电路的基本信号,图1表示一个阶跃电压,它表示为
放大电路的阶跃响应主要由上升时间tr和平顶降落来表示。阶跃响应分析其目的是求出这两个参数,并可将它与稳态分析中参数相联系。
分析单级共射放大电路的阶跃响应时,可采用小信号等效电路,将阶跃电压可分为上升阶段和平顶阶段并按其特点对电路进行简化。
图 2
阶跃电压中上升较快的部分,与稳态分析中的高频区相对应,可用RC低通电路来模拟,如图 2(a)所示。由图可知
式中VS是阶跃信号平顶部分电压值。 与时间的关系如图2(b)所示。
上式表示在上升阶段时输出电压vO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输入电压vS在t=0时是突然上升到最终值的,而输出电压是按指数规律上升的,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到达最终值,这种现象称为前沿失真。一般用输出电压从最终值的10%上升至90%所需的时间tr来表示前沿失真,tr称为上升时间。
由图2(b)经推导可得
已知 可得
可见,上升时间tr与上限频率fH成反比,fH越高,则上升时间愈短,前沿失真越小。

网友:
单级放大电路的瞬态响应的平顶降落
阶跃电压的平顶阶段与稳态分析中的低频区相对应,所以可用如图1(a)所示RC高通电路来模拟。

                             图1
由图可得

vO与时间t的关系如图1(b)所示。
由于电容C的影响,,但输出电压是按指数规律下降的,这种现象称为平顶降落。
下面计算在某一时间间隔tp时的平项降落值。
在平顶阶段,时间常数 ,可得
考虑到 ,可得

由此可见,平顶降落与低频下限频率成正比,fL越低,平顶降落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