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及其耦合方式

楼主:
在许多应用场合,要求放大器有较高的放大倍数及合适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如用单级放大器很难达到要求。因此,需要将多个不同组态的基本放大器级联起来,充分利用它们的特点,合理组合构成多级放大器,用尽可能少的级数,满足系统对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等动态指标的要求。
多级放大器中各级之间连接方式称为耦合方式。级间耦合时,一方面要确保各级放大器有合适的直流工作点,另一方面应使前级输出信号尽可能不衰减地加到后级的输入。常用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直接耦合、变压器耦合和光电耦合等。

阻容耦合方式图1
连接方式框图
阻容耦合的连接方框图如图1所示。
特点
1. 由于电容器隔直流而通交流,所以各级的直流工作点相互独立,而且,只要耦合电容选得足够大,则较低频率的信号也能由前级几乎不衰减地加到后级,实现逐级放大。
2.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的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这是因为耦合电容对这类信号呈现出很大的容抗,信号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几乎衰减在耦合电容上。
3. 由于集成电路中制造大容量电容很困难,所以这种耦合方式不便于集成化。

网友:
直接耦合方式

连接方式

直接耦合是把前级的输出端直接或通过恒压器件接到下级输入端。

特点

1. 这种耦合方式不仅可放大缓变信号,而且便于集成。

2. 由于前后级之间的直流连通,使各级工作点互相影响,不能独立。因此,必须考虑各级间直流电平的配置问题,以使每一级都有合适的工作点。图1给出了几种电平配置的实例。

图1 直接耦合电平配置方式实例

(a) 垫高后级的发射极电位;(b) 稳压管电平移位;
(c) 电阻和恒流源电平移位;(d) NPN、PNP管级联

3. 存在零点漂移,即前级工作点随温度的变化会被后级传递并逐级放大,使得输出端产生很大的漂移电压。显然,级数越多,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现象就越严重。因此,在直接耦合电路中,如何稳定前级工作点,克服其漂移,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4. 具有良好的低频特性,可以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

网友:
光电耦合及光电耦合器

光电耦合是以光信号为媒介来实现电信号的耦合和传递的,因其抗干扰能力强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实现光电耦合的基本器件是光电耦合器。

光电耦合器

图1 光电耦合器及其传输特性
(a) 内部组成
(b) 传输特性

光电耦合器将发光元件(发光二极管)与光敏元件(光电三极管)相互绝缘地组合在一起,如图1(a)所示。发光元件为输入回路,它将电能转换成光能;光敏元件为输出回路,它将光能再转换成电能,实现了两部分电路的电气隔离,从而可有效地抑制电干扰。在输出回路常采用复合管(也称达林顿结构)形式以增大放大倍数。

光电耦合器的传输特性如图1(b)所示,它描述当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一个常量ID时,集电极电流iC与管压降vCE之间的函数关系,即

在c-e之间电压一定的情况下,iC的变化量与iD的变化量之比称为传输比CTR,即

不过CTR的数值比b 小得多,只有0.1~0.5。

网友:
光电耦合放大电路

光电耦合放大电路如图1所示。图中信号源部分可以是真实的信号源,也可以是前级放大电路。当动态信号为零时,输入回路有静态电流ID,输出回路有静态电流IC,从而确定出静态管压降VCE。当有动态信号时,随着iD的变化,iC将产生线性变化,电阻Rc将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当然,vCE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由于传输比的数值较小,所以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还需进一步放大。实际上,目前已有集成光电耦合放大电路,具有较强的放大能力。

在图1所示电路中,若信号源部分与输出回路部分采用独立电源且分别接不同的“地”,则即使是远距离信号传输,也可以避免受到各种电干扰。

图1

网友:
变压器耦合方式

1、电路

将放大电路前级的输出端通过变压器接到后级的输入端或负载电阻上,称为变压器耦合。图1所示为变压器耦合共射放大电路,RL既可以是实际的负载电阻,也可以代表后级放大电路,图(b)是它的交流等效电路。

(a) 电路
(b) 交流等效电路
图1 变压器耦合共射放大电路
图2

2、特点

1)由于变压器是靠磁路耦合,所以它的各级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

2)它的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

3)不能集成化。

4)可以实现阻抗变换,因而在分立元件功率放大电路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图2电路中,设负载为RL折合到原边的等效电阻为RL,变压器原边线圈匝数N1,副边线匝数N2,于是有

对于图1(a) 所示电路,可得电压放大倍数

上式表明,只要适当选择匝数比,就能得到所需的电压放大倍数。并在匹配得当时,负载可以获得足够大的功率。在集成功率放大电路产生之前,几乎所有的功率放大电路都采用变压器耦合的形式。而目前,只有在集成功率放大电路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例如需要输出特大功率或实现高频功率放大时,才考虑用分立元件构成变压器耦合放大电路。

网友:
这么多耦合方式比较多。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耦合频响佳、便于集成,但无论用甚么方法,直接耦合都是会浪费电源电压的,低压化(可省掉多数的电阻)是发挥直耦优势之出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给力 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