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华嵌】Ubuntu下各网络服务器配置小结

楼主:
作者:武汉华嵌-嵌入式培训中心                       讲师:张骏

1、静态IP的设置
       第一步:在VMWARE的菜单栏选中VM下的settings,弹出virtual machine settings对话框,在对话框左边选中hardware中的network adaptor,然后在对话框右边选中network connection中的bridged。
       第二步:查看网卡名,在命令行输入ifconfig,会看到你的pc中的网卡名是eth0或者是eth1等。
       第三步:修改配置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修改如下。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auto eth0                 //你的网卡名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     //你想设置的IP地址
                     netmask 255.255.255.0    //子网掩码
                     gateway 192.168.1.1      //网关
       第四步:修改配置文件/etc/resolv.conf,修改如下:
                     search localdomain

                     nameserver 61.232.206.103 //此域服务器的地址是由网络供应商提供
       第五步:重启网络服务,在命令行输入:/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第六步:测试网络服务,在命令行中使用ping命令。如:ping 192.168.1.1

2、 tftp 服务器的配置
       第一步:安装相关的软件包。
                     apt-get install tftp          //客户端程序
                     apt-get install tftpd         //服务器端程序
                     apt-get install xinetd       //xinetd是一个守护进程,用于处理对各种服务的请
                                                         求,当xinetd监控的服务请求出现时,xinetd会使
                                                               用/etc/xinetd.conf文件读取/etc/xinetd.d目录中的配
                                                               置文件,然后,根据所请求服务的xinetd.conf文件
                                                               内容,启动相应的程序。
       第二步:建立配置文件/etc/xinetd.d/tftp,此配置文件原本不存在,由自己创建,创建如               下:
                     在命令行输入:vim /etc/xinetd.d/tftp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设置服务器的根目录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存档保存。
       第三步:如上配置文件创建tftp服务器的根目录,在命令行输入:mkdir /tftpboot
                     修改服务器根目录的权限,在命令行输入:chmod 777 /tftpboot
       第四步:重启tftp服务,在命令行输入:/etc/init.d/xinetd restart
       第五步:测试tftp服务,测试方法如下:
                     首先运行tftp,在命令行输入:tftp 192.168.1.19 (此IP为你tftp服务器的IP)
                            进入tftp命令行。
                     然后下载文件,在tftp命令行输入:get abc(abc文件原先在tftp服务器的根目录中是存在的)。
                     最后上传文件,在tftp命令行中输入:put abc。(在tftp服务器的根目录下有这样一个同名文件abc,并且文件abc的权限要在666或比其更大,这样才可以上传)
       注意:在上传和下载文件时,要退出tftp服务器的根目录。

3、ftp 服务器的配置
       第一步:安装相关的软件包。
                     apt-get install vsftpd
       第二步:修改配置文件/etc/vsftpd.conf,该配置文件以#表示注释,修改如下:
                     把以下选项的注释解开:
                     anonymous_enable=YES        //允许匿名用户访问ftp服务器
                     local_enable=YES              //允许本地访问: ftp localhost
                     write_enable=YES              //
                     anon_upload_enable=YES       //
                     anon_mkdir_write_enable=YES    //
                     修改好,退出保存。
       第三步:修改匿名登录时主目录的权限和用户,以及所属组。
                     chown root.root /home/ftp
                     chmod 755 /home/ftp
                     mkdir /home/ftp/inconming           //创建上传目录
                     chmod 777 /home/ftp/inconming
                     chown ftp.root /home/ftp/inconming
       第四步:重启ftp服务器,在命令行输入:/etc/init.d/vsftpd restart
       第五步:测试ftp服务,测试方法如下:
1、 通过IE浏览器,输入如下网址:ftp://192.168.1.19(此IP为服务器IP)。
2、 在命令行输入:ftp localhost(前提是支持本地访问),或者ftp 192.168.1.19
3、 在windows下使用,ftp客户端程序来访问ftp服务器。如LeapFTP来访问。
       注意:在进行访问服务器时,一定要把防火墙关掉。Ubuntu通过命令:iptables -F来
                     关防火墙。Windows下通过网上邻居来关。

4、 ssh服务器配置
       第一步:安装相关软件包。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ubuntu默认安装了ssh的客户端)
       第二步:重启ssh服务,在命令行输入:/etc/init.d/ssh restart
       第三步:测试ssh服务,测试方法如下:
1、 在ubuntu命令行输入:ssh 192.168.1.19 (此IP为ssh服务器IP)。
       然后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2、 在windows下通过ssh客户端程序,来登录到ssh 服务器上。如:SSH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

5、    nfs服务器配置
       第一步:安装相关软件包。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第二步:修改配置文件/etc/exports,设置供共享的目录。
                     # /etc/exports: the access control list for filesystems which may be exported
                     #to NFS clients. See exports(5).
                     #
                     # Example for NFSv2 and NFSv3:
                     #/srv/home   shostname1(rw,sync,no_subtree_check) \
                                                                                    hostname2(ro,sync,no_subtree_check)
                     #
                     # Example for NFSv4:
                     # /srv/nfs4        gss/krb5i(rw,sync,fsid=0,crossmnt,no_subtree_check)
                     # /srv/nfs4/homes gss/krb5i(rw,sync,no_subtree_check)
                     #
                     /nfs               *(rw,sync,no_subtree_check)
                     此/nfs目录为共享目录
       第三步:重启nfs服务器,在命令行输入:/etc/init.d/nfs-kernel-server install
       第四步:测试nfs服务,测试方法如下:
                     在命令行输入: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19:/nfs /mnt
                     解释如下:
                     把nfs服务器中/nfs目录的内容挂载到/mnt目录中。
                     进入到/mnt中,可以查看到/mnt中的内容和/nfs中的内容一样。
                     解除挂载,退出/mnt目录,在命令行中输入:umount /m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