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TIM2

楼主(2012-12-19):
STM8S的TIM2
TIM2做比较捕获时,参考手册说第一个通道IC1映射到TI1FP1,这是哪个引脚,看不懂
求解释
通道
参考手册

网友A:
比较捕获,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捕获:当在指定的引脚检测到设置好的捕获条件时,就将计数器的当前值复制到相应的寄存器
比较:计数器的值与设置好的比较寄存器中的值比较,根据结果输出设置好的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