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周工ucos模版 睡眠模式

楼主:
用的LPC1768周立功ucos-ii模版 当切换到特权模式将CPU进入深度睡眠模式或者掉电模式之后,RTC中断、外部中断等中断都不能将CPU重新唤醒,试过各种中断 还是不行,就是CPU不能被唤醒,请问是什么原因,或者还需要注意什么地方???纠结几天了。。。

网友:
先在非系统下调试唤醒,能够正常后再到系统下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