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开关电源中的V+和V-

楼主:
现在在用一个36V的DC-DC的开关电源,如图所示,测量V+和V-之间的压差,正好为36V,可是测量,V+(或V-)和图中的地的压差,却很小,接近于0。这是为什么,按说应该是+18V和-18V才对啊。。。

网友:
 “图中的地”不是指交流电输入的接地符号吧?那是为保安全接大地的线,跟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都电气绝缘。

网友:
说有图却没图,所以只能猜。

如果该电源是单电源,对地没有压差是因为该电源为浮空式输出,使用时要将其中一端接地,在没有构成回路的前提下,电源输出跟地之间不构成任何参考关系,自然也不会有什么12V(楼主想说的应该是18V)电压。
如果该电源是正负对称输出电源,那么对地测试必须测电源本身的地,要测与你的系统地之间的电压,除非已经将电源地连接,否则也不构成参考关系。

网友:
楼主所说"图中的地"指向不明?请明确指出哪个是"图中的地"。

网友:
那个地不是你想的那个地,当然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上的看了知道哦,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呢

网友:
现在可以看到图了,问题的解答如我前帖所言,该电源的接地端是交流输入侧的滤波器接地端同时也是保护地而非电源输出的地,该电源是单组输出的,根据输出侧哪端接地决定了要么是+36V输出,要么是-36V输出。

网友:
还是觉得,这种电源就是恒流电源,按它的标识,就是输出36V的10A的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