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Timer名字问题

楼主:
MSP430到底有多少个Timer啊?datasheet里好像只有Timer A和TimerB俩个,但为什么IAR头文件和一些范例中常出现 Timer A3, Timer B7, 然后中断向量又只有TIMERA1_VECTOR, TIMERA0_VECTOR,初学者怎么对上号?

网友:
例如MSP430x14x TimeA有TA0~TA2 TA0的中断向量是TIMERA0_VECTOR,  TA1、TA2的中断向量是TIMERA1_VECTOR  TimeB 有TB0~TB6  TB0的中断向量是TIMERB0_VECTOR,  TB1~TB6的中断向量是TIMERB1_VECTOR

网友:
Timer A和TimerB是两个类型,不同的器件里面会有若干个Timer A和TimerB,
比如有2个Timer A,就分别命名为Timer_A0和Timer_A1

网友:
TimeA和TimerB是两组定时器,A和B里面分别有多个通道,例如0、1、2、3.....
有很多外设也是这样的没比如说ADC、DAC、IIC、SPI。 见多了就不怪了